这个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09-26):
从左边输入从右边输出,输入的是直流电,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网友B:
图片屏蔽了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不到,不知道现在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吧

网友D:
是跟随器。。。自己仿真下看看效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这个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呢

网友E:
0欧是跟随器,后面是放大低通滤波电路,三个不同的值对应低频段的三个不同的放大倍数,和截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C3电容在那里有什么作用,选择的时候怎么选择大小,谢谢

网友F:
低通滤波。电工同志,还是多看看,虽然这样能解决一下问题,但不能永远解决系列问题。

网友G:
高频时电容相当于导线。此时两图中输入和输出相等,为什么说是低通呢?

网友H:
频率越高,电容阻值越小,输出越小,是低通,

网友I:
电容是频率补偿  防止自激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