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可以插几块显卡?

楼主(2011-09-26):
用工控机,不用考虑槽的数量,现在的电脑和XP、win2003、vesta操作系统能同时支持几块显卡? 我是想做个电视墙,用4-6台显示器拼接

网友A:
一般一个,即使双频显示,恐怕也满足不了你拼电视墙的要求.

网友B:
T叔 电视墙什么意思?

网友A:
电视墙是由多个电视(背投电视)单元拼接而成的一种超大屏幕电视墙体,是一种影像、图文显示系统。可看作是一台可以显示来自计算机VGA信号、多种视频信号的巨型显示屏,向电视墙传送视频或者计算机VGA信号.

网友C:
我以为LZ电脑显卡太多了。。还想来要一个呢

网友D:
有电视墙显示卡啊。

网友E:
两个应该可以的,ATI的显卡交火嘛,nvidia的叫啥忘了,不过都需要主板的支持,LZ可以狗狗下

网友F:
就算能插,主板也不会给你地方插。。。电视墙不是2个3个显示器,肯定有专门的板卡。

网友G:
驱动电视墙有专门的设备,不是用几块显卡就成的,多显卡需要主板支持,同时工作为所谓的“交火”模式,另一种状态为同时只有一块显卡工作,都跟电视墙无关。

网友H:
听说是9个,几年前XP时代,出处忘记了;那时只觉得新鲜

网友I:
现在笔记本电脑不用加显卡也可以驱动两个显示器.注意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的内容.
加了只要你内存足理论上无限.
你可以买几个USB显卡或者网络显卡试试.
不过电视墙用专用驱动设备是必然,即使你用多显卡能驱动,你也没有相关的软件支持.

网友G:
多显示器和多显卡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J:
图像拼接器

网友K:
我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