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9画的6层板,当中很多激光孔

楼主(2011-09-26):
布局不太美观,有待改进

网友A:
搞的这么复杂哦

网友B:
过孔都打在焊盘上了,焊接的搞的定吗?

网友C:
HDI的,没问题的。
3# viatuzi

网友D:
过孔怎么打在焊盘上了……
应该打在相邻四个焊盘的中间,然后先扇出再改向……

网友E:
BGA  封装的 应该扇出 在焊盘上打过孔 焊接是个问题

楼主:
BGA的焊盘到焊盘的中心距离是0.5mm,焊盘大小是0.33mm,最小线宽线距是0.1mm了,所以要扇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否则最小线宽线距要做到3mil了,这样的工艺难度应该更高了。

网友D:
这个肯定是要打激光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