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分频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9-26):
大家好:

图中的这个分频器是用两个 D 型正反器串接起来,是用在 LCR 表的场合,正来产生 0 度和 90 度的正交信号,

但我不明白他的工作原理为何?是否有人可以解说一下。

这个电路我实验起来发现它会有除频 4 倍的现象,

是否可以有其他方法只要除频 2 倍或是不用除频就可以产生两个正交方波?

谢谢。

网友A:
看D触发器的规格书或数电书上有一章节专门讲触发器

楼主:
如果您有资料的话能给个连结叁考一下。

网友B:
楼主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份的有关触发器部份的内容。

网友C:
D触发器较简单,D端高时,时钟来就翻,否则不翻,据此分析,上边电路简单了

网友D:
D端高时,时钟来就翻   ?

只要时钟来一个,输出就翻转一下吧。

网友E:
确实比较简单啦,时钟上升的时候,Q=D,分析下就有了;而且估计这是产生两个正交最简单的电路了,你用一个D触发器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