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为什么不会被烧掉呢?

楼主(2011-09-26):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发现LED超亮,原来是电阻R72被锡丝短路,用万用表量了是0欧姆,可是LED为什么没有烧坏呢?

网友A:
估计你的LED本来就是3点几伏的.

网友B:
会很烫,然后OVER,估计你通电时间不长

网友C:
和你io口的电流能力有关

网友D:
测试下你IO口的电压,看看电平被拉低没?

网友E:
2、3L的情况都有可能。
LED的压降有很多规格,俺用的最大的是7V的。

网友F:
呵呵
个人理解IO输出最大电流才几十ma
这一点导致没烧坏

网友G:
量下IO电压就知道了,肯定被拉高了。
IO驱动能力的问题,或者说IO内阻的问题。

网友H:
IO和LED耐压综合的表现

网友E:
呵呵
个人理解IO输出最大电流才几十ma
这一点导致没烧坏
引用 网友F:

电路用的灌电流!

网友F:
10# 老鱼探戈 灌电流也是几十ma吧

楼主:
IO口确实被拉到1.3V了

网友I:
应该是单片机的最大灌电流也才20mA的样子

网友J:
led功率大把。3.3V不会烧的哦,压降都有2.3v

网友K:
顶7、8楼~

网友L:
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M:
1.绿光\白光\蓝光.高亮二极管本身的电压就是3.3V,
2.红光\黄光的二极管虽然电压只有1.8V,但是可能你的驱动电路限流,二极管实际的电流不大<40ma,对二极管影响不大.

网友N:
要坏也先坏你MCU的IO.

网友O:
与LED本身的压降和IO口的灌电流限制有关,长时间工作会坏的;

网友P:
电流仍未超出LED的最大极限。

网友Q:
请问楼主,LMX2316TMD 中这个D是代表什么意思。能帮我解答吗??

网友R: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该管子的VF为1.8V、最大2.3V;IF最大为30mA;功耗最大为8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