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 扩展RAM

楼主(2011-09-26):
ROM_LOAD 0x00004000
{
    ROM_EXEC 0x00004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20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这是我用的分散加载文件,用的是LPC2214芯片,它内部有16K RAM,我外部再扩展了2M Byte的SRAM,那么总共的RAM应该为2M+16K吧
定义:unsigned char NoteBuf[2M Byte];
定义:unsigned char EpBuf[256]={0x00,0x01,ox43,...,0xff};
      int pointer;
     ......
    int count;  //都为全局变量,总共大约2M+5K Byte.

定义了这些变量以后,编译通过,无错误,无警告.
但是运行时,初始化过的EpBuf数组,数据全为0,何解?
并且显示赋值后,数据还是为0.(蜂鸣器能正确的响).
但是定义:
unsigned char NoteBuf[2M-48K];//或者减去其他的大小也可以
编译和运行无错.

总结:给我的感觉就是用了外部的2M的SRAM,内部的16K RAM似乎就无法使用了,从而造成内存出界??还是说分散加载文件有问题???
期待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这就没看懂。

网友B:
这么新的手  感觉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去研究一下以前的回答吧 分散加载是一大门学问 最好深究一下 不要简单的直接当单片机来看待

网友C:
3# yld 看来你是高手啊

网友D:
我都不敢问了。

网友E(2011-11-25):
感觉你的问题很调转。

网友F:
我这种新手都不好意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