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电路设计 一道习题 谢谢

楼主: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电路设计 一道习题 谢谢 没想明白怎么得到的输出正负2mA

网友A(2011-09-26):
豪兰德(Howland)电流源,输出电流为 -Vin / 4.99K。

具体自己列节点电压方程解。

楼主:
我如果想要用运放LM358 用上面的电路实现 +25ma 至-25ma 的电流输出 但是发现LM358的输出电流是20ma sink电流是15ma 有没有价格和lm358差不多的运放满足要求或是如果加三极管扩流我该怎么加呢 ?谢谢

网友B:
4楼:
LM358最大输出电流不够大,要实现25mA双向输出应该加扩流。
如果工作频率不很高,扩流只需要两支互补三极管接成射极输出。

楼主:
maychang老师 图中右面的互补三极管 该如何加到左面的电路 实现扩流 学的不好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怎么加 谢谢

楼主:
谢谢 maychang老师 我主要想实现 标准信号正负10v和正负20ma的输出 外加点超量程,上面电路可以吗 互补二极管交越失真会对反馈有影响吧 有现成的互补二极管吧?谢谢啦!

网友B:
8楼:
要此电路输入10V时输出20mA,四支电阻数值必须修改,计算方法HWM在2楼已经说过。
不是互补二极管,是互补的三极管。
有封装在一起的互补三极管,但极难找到,也没有必要。此电路使用最普通的8050和8550或者9012和9013即可。
至于交越失真,是因两支三极管发射结引起的。由于运放的高增益,两支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完全不必考虑,仅在频率高到运放增益下降或者运放输出摆动速率跟不上时才需要加偏置以消除交越失真。我在5楼已经说过,但你并未回应工作频率有多高。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 是三极管我打错了 感谢你的讲解 准备画板子试试了。

楼主:
也感谢HWM的指教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