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盘调速问题及应用!

楼主(2011-09-26):
有做过编码盘调速的 么?
1:用光耦GP1S093HCZOF 故障率很高,从波形上看基本一样的2个电机工作起来结果完全不一样,对卡的擦除一个可以一个的不可以;同时用金属编码盘故障率大概80%,用塑料印刷编码盘故障率大概50%;
2:同时供应电源我们也换过,原来的电源是频率响应有问题;
3:另外我们是用358做的比较器,比较器前级用电压跟随器做取样,这样做后故障率又低了;
我现在怀疑一:是不是光耦不对,或者后级要加施密特触发器什么的!二:是不是要把358换成339;
不足之处请诸位指点。

网友A:
贴图出来看看。
金属编码盘是不是绝缘做的不好或有连锡

楼主:
图中是编码盘后级电路,另外有 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光耦要悬空插,而不是连着PCB焊接。

楼主:
补问一下,比较器输出接AVR单片机后级需加施密特触发器什么的么?因为比较器393给出的参考电路有不同的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