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做但火线开关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9-26):
我用STM8系列芯片做单火线控制电路,电路调试过程中,发现接220V单火线取电后STM8烧坏,测试STM8供电电源3.3V OK,示波器测试3.3V电源供电也没有杂波,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电路图如附件

网友A:
关键看上电瞬间的冲击电压。

楼主:
但是我芯片没有烧程序的时候是不会烧坏的
就是烧了程序以后才会烧坏
上电我也用示波器抓过了,没有冲击电压

网友A:
但是我芯片没有烧程序的时候是不会烧坏的
就是烧了程序以后才会烧坏
上电我也用示波器抓过了,没有冲击电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你就要分析是什么时候烧的?运行哪段程序时候烧的?烧了哪里?慢慢地缩小范围。

网友B:
从你电路上看,你的3.3V电源对大地有差不多一个交流市电电压,你不妨用测电笔看一下。这种情况下,你还接了触摸口,烧了程序,你再去摸,实际上MCU得到了一个远高于3.3V的电压,仅仅烧了芯片没电你人已经很客气了。让MCU站在火线上,我以前做过,没问题的,只是这时绝对禁止人触碰,否则后果说的严重点的话就是机毁人亡。感觉你的硬件逻辑没有理清。

网友C(2015-03-07):
下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