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做0-50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之前用LM317做”
继续做,也是准备线性调整了?

线性调整的话,高电压输出宜用分立元件加运放,且应该用共发射极电路。因为沿用射极输出的话,控制部分要承受相当高的电源电压,很难做。
要求从零开始可调,那么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输出最好可调,至少分档可调,否则输出很低电压时调整管管压降太大,功耗太大。要整流滤波输出可调,可以将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分档,用继电器或晶闸管切换。也可以用晶闸管可控整流来调整电压。更可以使用可调输出的开关电源为线性调整部分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也准备线性调整。
谢谢您的指导。之前考虑到尽量把电源做到最小,下面按照您的建议先试试做做看

网友A:
3楼:
要宽范围可调的电源体积小,前级(指为线性调整部分供电那部分)最好用开关电源。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源输出电流有多大?

如果电流不大(< 1A ),可以用LM723 + pnp扩流管,电路比较简单,性能也不错。

如果要求输出电流较大,比如2A ~ 5A,就要用继电器切换不同的绕组,电路要复杂些。

网友B:
0 ~ 200V的稳压电源,也是要看输出电流大小,小于100mA,就比较简单,用LM723或运放 + 三极管都可以。
由于723或运放的耐压不高,所以要有一个低压辅助绕组供电,还要增加各种保护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控制在mA量级,用来给飞行质谱仪的外围控制电路供电。用运放做也成,一个同学推荐OPA454 ,查看了其PDF文档基本能满足要求。谢谢您的指导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