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1788的IAP问题

楼主(2011-09-26):
第一次使用LPC系列的IAP功能,不是很了解,在测试1788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程序通过串口接收数据,然后烧写到指定的FLASH扇区,烧写完后,在MDK里查看指定的扇区空间,发现烧写进去的数据,有小部分字节的数据是错误的,同接收到的数据不一致,扇区在烧写之前,成功擦除了的,也先成功选定了,烧写是每次256字节数据,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lpc1788的主频设置在72MHz,也不算高啊,FLASH时钟我设置为6个时钟周期了,按手册上所说,是安全的设置值了。

然后我把LPC1788的主频降到了48MHz再试了一下,这次烧写后发现数据都对了。难道1788的IAP功能只能运行在48MHz及以下的主频才能成功?

网友A:
IAP应该需要时间的吧?

网友B(2011-11-24):
IAP时间把握好了吗

网友C:
帮你顶一下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D(2013-10-26):
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个是芯片的bug,是因为前面操作了eeprom,所以iap就失败了。
只要在iap之前没有操作片内eeprom,iap就不会出现busy

网友E(2014-12-16):
项目要用到PLC1788的IAP升级,我也正入手搞,多多请教哇

网友E:
我查到了资料:这么说的,主频为96MHz或120MHz时IAP程序会进入异常,可以选择脱机运行,如果需要调试,可以先将主频降低到48MHz(注意同步调整IAP_CLK),待程序调试稳定后再选择96MHz或120MHz。
建议使用IAP时,将主频设置为9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