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LVDS?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低压差分信号吧

网友B:
LVDS即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的缩写,是当今流行最广泛的低压差分信号之一,它具有功耗低、抗扰性好,最新的LVDS标准能够实现3Gbps以上的数据速率。LVDS信号的摆幅只有350mV。3.3V LVDS线驱动器的输入电平对于逻辑0为0.0VDC到0.8VDC、对于逻辑1为2.0VDC到3.0VDC。0.8VDC和2.0VDC之间的输入电平公平定义,这意味着驱动的开关转换阈值电平也未定义。中国通信人博客x/DQQS:H2D

f ?%I&f'Rg0 LVDS驱动器中含有一个3.5mA的电流源,接收端的输入阻抗很高,所以,整个电路电流全部流过100Ω垮接电阻,于是在垮接电阻上产生了350mV的电压。改变电流的方向即可在垮接电阻上产生相反方向的电压,以这种方式来产生逻辑1和0。
:I:QxXL7Wo0

D.w,p'O/w.C] _)dL0 中国通信人博客6x*WVwxP_

zL dR$l$s5E1F.s5b p5y0 LVDS的优点:
a/ZWJ j/i0 1.
由于LVDS的电流源始终导通,此特性可以消除开关噪声带来的尖峰和大电流晶体管不断开合造成的EMI干扰。
hqN zFW0 2.
差分线的间距很短,受到的干扰一样,所以在接收端进行差模运算后,干扰正好抵消。
2Z&Cs9x1jyZ-N0 3.   LVDS差分线中传输的电流相同,方向相反,产生的EMI很低。

Ze5}];@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