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LVPECL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LVPECL:low-voltage positive-referenced emitter coupled logic 低电压伪发射极耦合逻辑

网友B:
LVPECLLow Voltage Positive Emitter-Couple Logic,也就是低压正发射极耦合逻辑,使用3.3V2.5V电源,LVPECL是由PECL演变而来的,PECL Positive Emitter-Couple Logic,也就是正发射极耦合逻辑的意思,使用5.0V电源,而PECL是由ECL演变而来的,ECLEmitter-Couple Logic,也就是发射极耦合逻辑,ECL有两个供电电压VCCVEE。当VEE接地时,VCC接正电压时,这时的逻辑称为PECL;当当VCC接地时,VEE接负电压时,这时的逻辑成为NECLVEE一般接-5.2V电源;一般狭义的ECL就是指NECL
K#\0jv+Wv2H0 ECL分类:中国通信人博客o,Y$TB nn&s_

(ZQPT l+zd0

(?k\s]xP U} E.U0     中国通信人博客;HTw+w#z;wd
中国通信人博客6F,_*v(} v KY!X)r
      ECL/PECL/LVPECL逻辑的优点:中国通信人博客C#PmMxS?E
1.
输出阻抗低(6~8ohm),输出阻抗高(可以看作无穷大),所以驱动能力特别强,它可以驱动50~130ohm特征阻抗的传输线而交流特性并没有明显的改变。由于驱动能力强,所以支持更远距离的传输,所以背板走线或长线缆传输基本上都使用ECL逻辑。中国通信人博客$uXp4L if
2.
ECL
器件对电压和温度的变化不如TTLCMOS器件敏感,ECL时钟驱动器产生的各路时钟的并发性更好,skew更小。中国通信人博客A M{'s+H6Z
3.
相对于同为差分信号的LVDSECL支持的速率更高,受工艺的限制,LVDS的逻辑很少有高于1.5GHz的应用,而ECL可以应用高于10GHz的场合,可以说,高于5GHz的场合,基本上是ECLCML的天下。在所有的数字电路中,ECL的工作速度最高,其延时小于1ns,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高速,超高速数字系统和设备中应用中国通信人博客]QC/i3x9Z/Y
4.
对传输线阻抗的适应范围更宽。LVDS属于电流型驱动,其终端的100ohm匹配电阻兼有产生电压的功能。因此,为了不改变信号的摆幅,终端电阻的阻值必须取100ohm,为了保证较好的信号完整性,LVDS的传输线阻抗也必须精确控制在50ohm,否则容易产生反射等SI问题。
[3D,{)avh~1U*f0

C,K]Anh"A0         ECL/PECL/LVPECL逻辑的缺点:中国通信人博客]2B#}9vl:{?h O
       跟它的优点一样,ECL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功耗大,噪声容限小,抗干扰能力弱。ECL电路的逻辑摆幅只有0.8V,直流噪声容限只有200mV。可以说,ECL的高速性能是用高功耗、低噪声容限为代价换来的。
+te?2_6u Q^9MDsC0
I'A"J:P"PQM;?5kaD0

网友B:
   PECL的标准输出负载是50ohmVCC-2V的电平上,在这种负载条件下,OUT+OUT-的静态电平典型值为VCC-1.3VOUT+OUT-的输出电流为14mA{aETZ6b2V/o0
["hBV&t:g0s5R7pE0       PECL的输出电路结构:中国通信人博客+Ld.Z?y+G2kz

中国通信人博客b;b1[#U6MH

0k ?R)g6Y PH3nF0        PECL的输入是一个具有高输入阻抗的差分对,该差分对的共模电压需要偏置到VCC-1.3V,这样允许的输入信号电平动态最大。有的芯片在内部已经集成了偏置电路,使用时直接连接即可,有的芯片没有加,使用时需要在芯片外部加直流偏置。中国通信人博客~6R3l})Nl;y,A} G
中国通信人博客P2YD;wx[#S:l
       PECL的输入电路结构:
^y6I$Y1TC1N0
中国通信人博客H` u)^^&f
中国通信人博客 y3k$n~B&s ?*y

Z K'yEl o1y,bR@0
\m9dRidU`@0 PECL的逻辑电平指标:
8yHj_Y0 中国通信人博客k)I8[&V5W)U[
中国通信人博客 EYKU ZYo k

9Y5Xm v4k`Y8l 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