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步进电机接口问题?

楼主(2011-09-26):
大四综合试验做这
为什么要用一个ULN2003A来驱动步进电机
不能直接用三极管么?

正好问一下,外部时钟的输入,图上那个晶振左边为什么要接两个电容,且中间还要接地?晶振是用反相器做的么?
这样

网友A:
ULN2003A作用是提供大电流驱动,电机运行时电流较大,三极管不行

网友B:
可以用三极管,只要型号选对即可,2003是晶体管阵列,用起来方便一点而已,2楼的说法是不对的,有比2003内部晶体管更大功率的分立晶体管,更多的时候反而是2003之类的不够用。

楼主:
今天去上课,果然不错,老师说ULN2003A的驱动电流还是不够的除非就用单片机开发板上自带那个步进电机,还可以混混,别人都是采用 L297和L298芯片组合,我却只搞了个ULN2003A来驱动,被人哂笑不说,自己心里也憋了去最后老师说团购回来芯片,让我也要模仿他们做的

本身我想的挺好,用软件查表,再用定时,用最笨的办法做到能加速、减速、反转,没想到被数落了,好像谁更花里胡哨,谁表面**做的好谁就正确。
很无奈
刚来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别人问问题都是待解决,我却是已结呢?我还没结啊

网友C:
0分自动结贴的。

楼主:
国庆回来,继续得做步进电机单片机控制
参照L297\L298芯片资料,看了别人的297+298驱动硬件电路还有些许问题

图1
图中L298的18引脚

是不是说只要单片机的P口不停取反就可以得到L298的ABCD输出
定时,时间到后然后
MOV A,P1.0
CPL A
MOV P1.0,A
上图该步进是在信号的上升沿产生什么意思?

脚20(RESET)引脚是否可以和单片机复位电路接在一起
像这样

图1中电路右端的8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L297与L298电路的连接中

这4个引脚具体什么含义,还是不清楚。
另外,电路图中的电阻和电容大小怎么来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不知道该取多大?

最后,上次那个晶振电路的电容是做什么的,一直很迷惑,也没人和我说。

网友D:
30P的C2\C3给晶振起振的

网友(2011-11-02):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E:
D1~D8是步进电机的线包放电用的。L298是正负双向通电的,ULN2003A是单向通电的,并且自带放电二极管的。

网友F:
复位脚不能接一起,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L297是低复位。

网友F:
输出的二极管是保护电机,保证电压的单向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