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秤AD转换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1-09-26):
sbit ADDO = P1^5;
sbit ADSK = P0^0;
unsigned long ReadCount(void){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ADSK=0;
Count=0;
while(ADDO);
for (i=0;i<24;i++){
ADSK=1;
Count=Count<<1;
ADSK=0;
if(ADDO) 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00;
ADSK=0;
return(Count);
}
以上为电子秤AD转换的驱动程序,不知道程序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比如Count=Count^0x800000;是什么作用呢?最后返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值呢?

网友A:
具体什么意思,光看程序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将最高位取反,至于取反代表什么,可能要看芯片手册了

网友B:
有上下文,有定义,有手册……
才知道什么意思!
否则都是胡思乱想

楼主:
此为数据手册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感觉可能有点问题
提供的汇编并没有C的那个异或操作,手册上也没有最高位说明,只有问厂家了
感觉应该是扩展成32位补码,但程序又不对

楼主:
那比如一把钱的时候模数转换后是一个量,实际操作时不见得需要称重多少把,那就得每种情况都要试一遍吗?一把、两把、三把等等,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了?

网友C(2013-05-21):
超出最大值后重新计数吗

网友D:
所谓的电子秤称重不就是一个AD转换芯片吗,测量的是差分信号,至于高位的处理得看具体情况的,他这么处理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每次称重都需要校准一次,通过差值判断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