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7705在有内部增益时的线性化问题

楼主(2011-09-26):
我0x6A写入设置寄存器,即选择AD7705的内部增益为32,有缓冲,双极性模式,工作于单通道情况下。
将AIN+和AIN-短接,即输入端为0mv时,得到的采样值为0x8400,在输入端为参考电压,2.5V时得到的采样值是0xFFFF,假设我在中间采样得到的一个值是0x9000,那我要计算输入电压时是否就按照下面这个公式计算:
(0x9000-0x8400)*2500/(0xFFFF-0x8400)?
还是需要考虑增益32?如果考虑,该怎么考虑进去?

另外,我在采样0mv电压对应的AD值时总有一点点偏差(温度相差一度时,值相差10左右),这是不是就是温漂的影响?
但是在每次读取数据前都有做一个自校准,难道自校准没有办法消除温漂?

开始的时候也试着做过系统校准,零标度校准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24位的数据,但是做满标度校准的时候始终无法得到一个24位的数据,所以就放弃了。
不知道上面出现偏差的问题是否必须要用系统校准来消除?
卡在这个地方好几周了,请达人释疑,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