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教关于CAN电路问题

楼主(2011-09-26):
如图,是CAN_USB转换器的典型电路之一。我想知道其中的锁存器和存储器的作用是什么? SJA1000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锁存器是存储器的接口电路.
存储器保存数据和程序.
SJA1000 是数据收发器.
呵呵, 楼主去多啃啃书哦.
这些在关于 MCS51 编程和 CAN 的书籍上有讲.

网友B:
估计是存储配置什么的吧。这个电路太老了。现在一般加个SPI和I2C的EEPROM就OK,没那么麻烦。占体积。

楼主:
饿,这个是我在论文里面找得一个关于CAN转USB的**。然后我这边有两种CAN卡,一个是周立功的,和这个比较像,里面有用了SJA1000(CAN独立控制器),32K存储器吗。还有一个CPLD以及一个430单片机组成。另外一个就比较简单,只是一个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我也查阅了下,好像飞思卡尔的单片机自带有CAN控制器,所以没有使用SJA1000之类的。但是飞思卡尔做的CAN卡通讯效果没有周立功的好,老是出错,好像是数据传输太快了,接受是受容易漏掉或者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