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带相噪是啥意思了?

楼主(2011-09-26):
看产品说明书里面有这一项指标

楼主:
还有什么频率稳定度
是啥意思

网友A:
频率稳定度a频率稳定度发信机的每个波道都有一个标称的射频中心工作频率,用f0表示。工作频率的稳定度取决于发信本振源的频率稳定度。设实际工作频率与标称工作频率的最大偏差值为Δf,则频率稳定度的定义为 频率稳定度式中为K为频率稳定度

网友B:
不错又长见识了

网友C:
这个指标不太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