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整形成方波

楼主(2011-09-26):
我用max913打算将正弦波整形成方波(500KHz),电路的解法就是正向输入端输入信号,反相输入端接地,没有任何的外围电阻,生成的方波不太令人满意!导致我后面的单片机测频误差很大,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其他好的波形转换方法!在此感谢!

网友A:
整成50%占空比的?

楼主:
是的,不过也不是要求那么严格!

网友B:
“生成的方波不太令人满意!导致我后面的单片机测频误差很大”
恐怕问题不在比较器上。
单片机测频率,对波形要求并不高。
楼主判断单片机测频率误差很大是由于波形不好,根据是什么?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同频方波直接输入单片机测频准确度很高,而正弦波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后测频则误差很大,应该是整形的问题!

网友C:
没加滞回,这是新手典型错误。

楼主:
怎么加滞回呢?给点提示吧!想不明白!

网友C:
输出和+输入加一个大电阻,1M的就行。

楼主:
谢谢,先去试一试!

网友D:
生成的方波不太令人满意  用示波看看 就知道 是不是你想要的了
测量频率 这和程序有关系的

网友E:
“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同频方波直接输入单片机测频准确度很高,而正弦波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后测频则误差很大,应该是整形的问题!”
=。= 原来是这么判断的。。。手边连信号发生器都有,难道没有示波器吗。。。。
测得不准很有可能是你直接用的单限比较器,或者干脆过零比较,没有滞回,导致输出的方波抖动

网友F:
7L说得好.没加滞回.
滞ZHI,即施密特触发

楼主:
当然有示波器,在示波器上比较了一下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方波和正弦波通过比较器后的方波!看一下图吧,黄色的波形是信号发生器的波形,下面的是通过比较器后的波形!

网友G:
波形已经算不错啦

楼主:
不行,这样单片机根本没法测频!

网友H:
上电路图吧

网友I:
这样的方波都不能测频,只能是单片机搞的有问题
更大的可能应该是在过零附近有抖动导致测频出现问题

楼主:
应该是在过零附近的抖动问题,这样的问题通过滞回比较器能解决吗?

网友C:
no pic u say a j8.

网友J:
第一:加迟滞;第二:在比较器正负端间加个0.1uf的电容,包你满意

网友K(2013-08-26):
楼主 你在做等精度频率计吗?   能把你的电路给我借鉴借鉴吗?我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