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牛B的FPGA+AMCC芯片世界级难题!!

楼主(2011-09-2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芯片外围电路,包括电源、时钟以及FPGA控制的复位管脚都狠正常,但是芯片就是不能读写,或者读出来的数据根本不对。手动在FPGA对芯片进行低复位,再拉高后仍然是不能读写,且复位状态中是一样的现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AMCC芯片有BUG,我们放弃AMCC了

网友B:
是什么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你们是怎么确定有bug的呢?

网友C:
这个标题....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是板子上电顺序有问题

网友C:
写具体点呗, 供后来人学习

网友C:
另外,lz是怎么找到原因的呢? 方法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D: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网友B:
上电顺序可能影响相关的功能。

楼主:
小弟由于缺乏经验,这几块板子调了三个月吧~稍后会把过程总结下,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这次子卡一共做了5块,师傅带领调试了第一块:插上光模块,将子卡插到主板上,接通了发包仪,配置好子卡的product-label,发包仪显示发送接收数据包正确,于是调通了。下来的自己调试,发包仪均显示收不到数据包。其中,有一块是由于晶振焊接反了,没能给芯片提供时钟。另外三块,调试了很久,它们极偶尔情况下,能正常工作,怀疑芯片初始化问题。软件在配置芯片的初始化过程显示,前面的寄存器配置并读取正确,但到后面,PLL没能锁住,所以断定是初始化问题;由于主板和子卡间通过HDLC接口连接,通过一片FPGA控制芯片工作,所以查看FPGA配置逻辑,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ACK确认信号芯片未能给出;由于读取芯片的任意寄存器,总是返回相同的错误值,怀疑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开始再次锁定复位和电源时序问题,复位通过存储示波器测量,高低电平正确,电源通过测量上升沿顺序,也没什么问题,除了有点毛刺;后来通过测量芯片下面的小电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芯片下一个1.2V电容滤波管脚用示波器探针划拉一下,子卡立即重新上电,然后正常工作了;查看1.2V供电的模块,使能端active时为低,通过短接到电源,再释放,引1.2V重新工作,子卡工作正常,发现了该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第一手的经验很有意义,兄弟,以后常来分享啊

网友C:
这个过程走下来,以后就有经验了
大牛都是这样练成的吧:D

网友B:
15# AutoESL 听AutoESL的话,快快长大~

网友B:
这个过程走下来,以后就有经验了
大牛都是这样练成的吧:D
引用 网友C:

AutoESL就是这样炼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l :lol

网友B:
回复 楼主:
;P;P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ol
引用 楼主:

A兄,他开始听你的话了。

网友C:
我还没开始练呢:lol

网友C:
我就打打酱油

网友B:
我还没开始练呢:lol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已经练成了。。

网友B:
我就打打酱油
引用 网友C:

你家将由都够吃到2012年了。:P

网友B:
:L楼上的回答神马意思?

网友C:
他回答的应该是13楼吧

网友C:
这个标题。。。

网友B:
我都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C:
习惯就好:lol

网友B:
:lol习惯了,

网友C:
嗯,这样就对了

网友E:
氛围真不错呀

网友F:
真经典啊

网友D:
神贴啊
真正的神贴不是一直沉不下去 而是沉了之后某天突然又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