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烧定锁死后的解锁方式

楼主(2011-09-26):
关于dsp烧定锁死后的解锁方式(你需要有.out和.map)
接触dsp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Hellodsp得到了很多帮助,前段时间本人也进行了第一次烧写,幸运的遇到了FLASH锁死的情况,不知该哭该笑,我们系很少人玩DSP,少写过的人不多,遇到锁死的就更少了,没人给解决,只能在网上搜,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搞定!!废话不多说,下面就分享一下该怎么解锁(部分借用网络资源,在此感谢!!):根据得到的.out文件,通过hex2000.exe来得到相应的ASCII码文件,文件中 00 08 00 3F 7F F8 EE EE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为密码区,其中00 08 00 3F 7F F8为密码区地址,后面16组为实际密码,LSB到HSB。需要:对应的.out 和.map文件,分别用来生成hex文件和查看链接关系。配置:build.bat 批处理文件,用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来得到所需要的hex文件,编码为ASCII;用记事本打开 内填写hex2000.exe在你电脑中的目录 build.cmd 命令文件,采用hex2000.exe程序选项命令来得到所需文件。 具体命令 : -memwidth 16 设定存储器格式为16bit ,不用管 -romwidth 16 设定rom格式为16bit&,不用管 -a 设定输出文件格式,填写你的.OUT名如我的是Tlv320aic23x.out -o 设定输出文件名,随便起个名字,是你得到密码的文件名 -map 设定输出映射文件,填写你的.map名 如我的是Tlv320aic23x.map -boot 设定引导数据流,不做操作 hex2000.exe 程序文件, ccs自带的,路径为..\C2000\cgtools\bin\hex2000.exe 更多有关此程序的命令选项请参考相关资料。具体你要做的是: 1、回帖,下载压缩包并解压 2、把文件夹中的.out和.map文件换成你的文件, 3、按照上面说的修改buildhex.cmd里面的内容,然后将文件夹拷贝到ccs安装目录下(不知道不考行不行,没试) 4、打开ccs连接目标板 5、双击build.bat会产生一个记事本文件,打开找到00 08 00 3F 7F F8即可 00 3F 7F F8 这段数字后的数据为地址003f7ff8中的内容,也即密码区的首字节,根据前面得到的ascii格式的文本文件,搜索3F 7F数据组合,然后其后的就是实际烧进去的数据。如果是错误烧写锁定DSP的话,则把后续的指令代码作为密码写进去即可,一般为32bit,程序长跳转二进制代码。如果是自己烧写了代码,则后续的16组数据即为所设密码。 具体写的是什么,可以参考对应的.map文件,其中列出了所有symble,以及他们的输入输出段,可以看到003f7ff8地址中对应的是那个symble和所占字节数

感谢1

网友A:
先手了哈

网友B(2012-01-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2013-08-17):
不知道怎么弄的,那些命令是怎么写进去呢,怎么我一打开批处理文件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C:
刚刚没看明白,现弄好了,得到的文本文档里面找不到flash密码所在的那个地址,小弟附上文档,请帮我看看哈。辛苦了!

网友C:
刚刚没看明白操作,现在弄好了,这是生成的txt,请帮我看下,我找不到flash的地址,谢谢!!

网友D:
这个还真得看看的,不过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E:
这个要保留着,谢谢,下载留名

网友F:
嗯  总结的不错

网友G:
很好很好

网友H(2013-11-19):
引用 网友C:
刚刚没看明白,现弄好了,得到的文本文档里面找不到flash密码所在的那个地址,小弟附上文档,请帮我看看哈 ...

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第一次能少些程序进去,第二次就烧写不进去了,试了两块芯片都是这样,能帮帮我吗?谢谢了,我看了楼主的分享,没大看懂,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ASCII文件,能QQ沟通吗?多谢多谢,我的QQ 56902276,

网友H:
您好,我看了你的帖子,请问,怎么用hex2000.exe来生成ASCII文件啊? 文件夹里面的buid.bat bulid.cmd怎么用呢?谢谢你的解答,为我们这些dsp新手指指路,我已经连续两块芯片都这样烧不进程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锁了。能QQ交流吗?我的QQ是 569024276,麻烦你了,谢谢谢谢

网友I:
不太懂 烧写都还没碰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J:
下载下来备用,以防万一

网友K:
这个问题的非常值得注意的啊,很好的分享资料,我收下

网友L:
收藏了 以备将来再遇到这种麻烦事

网友M:
没有遇到过这此些状况,记号,备用。感谢分享,顶!

网友N(2013-12-28):
锁了真的能解吗?

网友F:
顶一下   这个需要试试看

网友O(2014-02-15):
找出来的密码(8组FFFF)写进去解不开怎么办?

网友P(2014-04-14):
希望能有帮助,急死了

网友Q:
非常感谢,昨天锁死一块DSP,直接无法连接了

网友R(2015-07-16):
刚刚遇到  下载来学习下  感谢

网友S:
这个问题的是需要多注意的,上面那几步解决办法的很不错。

网友T:
FLASH锁死的情况应该不多见吧,这种解锁的方法通用吗

网友U:
密码不对会锁吧,密码好像也不能全0,每16个bit不能全0

网友V:
这个解锁方法介绍的很必要的,赞一个吧。

网友V(2016-01-21):
这个不好解锁的啊,

网友W:
这个虽然麻烦,还是需要多掌握的

网友X(2016-09-23):
悲剧,我的被锁了,不知道能不能解锁

网友Y(2017-01-05):
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Y:
"搜索3F 7F数据组合,然后其后的就是实际烧进去的数据。"

搜不到"3F 7F"……

网友Z(2017-04-17):
为何产生不了记事本文件?

网友V:
看来这个研究的比较透彻了

网友AA:
这个针对所有的DSP芯片吗?

网友AA:
C2000锁死,怎么再次烧写的还是不行。

网友AB:
由于对CSM的功能不是很了解,导致了28335被锁死。

网友AB:
在ram中运行通过了,但在往flash中烧写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C2000锁死,怎么再次烧写的还是不行。

你是怎么锁死这个芯片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由于对CSM的功能不是很了解,导致了28335被锁死。

兼容模块也能造成芯片锁死吗

网友AD:
这个还需要源文件的 支持吗?

网友AD:
hex2000.exe 程序文件是串口烧写?

网友AE(2023-04-19):
感谢,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