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时钟频率

楼主(2011-09-26):
有个疑问,设置AD采样信号时钟源的时候,如果选择ADC12OSC,就是ADC12的内部时钟源,计算采样周期时t=4×tADC12CLK×n,就要知道其时钟频率,但书里没有说这个时钟源是的多少频率的,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所示,ADC12clk是通过ACLK、SMCLK、MCLK分频之后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00时候,就是ADC12OSC

网友A:
数据手册里有ADC12OSC的范围,5MH在左右。

网友C:
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里面有个范围,取个中间值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手册里没看到有这个值,多少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datasheet里,不在user guide里,在里面搜一下ADC12OSC就找到了,典型值5M。

楼主:
看到了,下次知道该怎样找了

网友D:
user guide和 datasheet两个都要用

网友E(2013-06-20):
受教了,一直使用的都是user guide,都不知道datasheet的作用在哪。我也被ADC12的内部时钟困扰很久,看到这里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十分感激各位的倾情帮助。

网友F:
我也受教了,虽然我有用单片机自带的AD模块的,对这些理解的还是不够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