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2V直流降到3.3V,除了2575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26):
弱弱的回答一下

很多稳压IC啊, 比如HT7333,HT7133,BL8503-33,要视功率而定。
也可以用稳压管。

网友B:
看了楼主ID,偶不敢答这题了,楼主遇到啥问题了?

网友C:
好久不见LZ了.

网友D:
压差这么大,不建议用LDO,效率会很低。
推荐用降压DC-DC IC,BL8519可以,电流高达2A,且性价比高。

网友E:
除了2575还有,还有上千个更好的DC-DC IC可以实现12V直流降到3.3V。

网友F:
串20个 B340A   :D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嘛。别拿我当大侠。
12V电压不是特别准。功率很小(100mA就够),功耗低点的。

网友E:
12V转3.3V/100mA,用LDO的话功耗接近0.9W,已经不算小了,要考虑加散热片了或串电阻之类的降压了。
要不就考虑DC-DC,像MP1482之类就不错,$0.1一片。

网友G:
串20个 B340A   :D
引用 网友F:

这么给力

网友H:
6# yuming924 LM2575不是DC/DC??

网友I:
我不想班门弄斧

网友B:
只要不要求纹波,可能还是的DC-DC。

网友J:
学习中
DC/DC器件一大串,选一个便宜的.

网友K:
2575改成2596,频率更高,需要的电感和滤波电容都会更小

网友K:
如果你追求效率,可以使用同步整流的DCDC芯片,连肖特基的压降功耗都节约下来

网友L:
你都不说多大电流?
一般的几百毫安的话,这样的IC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