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电源,用5V的CPU,还要用到3.3V的flash.方案讨论。

楼主(2011-09-26):
怎么做电路最简单,最巧妙?

网友A:
用现成的模块电源

楼主:
电源只要100mA就够。体积要尽量小。
一方面是电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5V的CPU和 3.3V的FLASH 的接口问题。纠结中。。。

网友B:
双路输出LDO最简单一路5V一路3.3

网友C:
电源问题好解决。
很多稳压IC啊, 比如HT7333,HT7133,BL8503-33,要视功率而定。也可以用稳压管。
5V的CPU和3.3V的FLASH的电平匹配可以用光耦隔离,不知道你的接口速度如何。

网友D:
5V的CPU和3.3V的FLASH的电平匹配可以用光耦隔离,不知道你的接口速度如何。
*************************
真不缺钱

网友E:
------------------------------------------------------------------------------------

12V转5V
ONSEMI: MC33269-5.0    SOIC8        800mA    MAX INPUT 20V
------------------------------------------------------------------------------------

5V转3.3V
MICREL:MIC5219-3.3      SOT23-5    500mA    MAX INPUT 12V
------------------------------------------------------------------------------------
5V与3.3V通信  速度不确定是否够
TI:SN74LVX4245
------------------------------------------------------------------------------------

楼主:
双路输出LDO最简单一路5V一路3.3
引用 网友B:

请推荐一个型号吧。

网友C:
5V的CPU和3.3V的FLASH的电平匹配可以用光耦隔离,不知道你的接口速度如何。
*************************
真不缺钱
引用 网友D:

俺能想到的就是光耦 和三极管做开关,但是前者要优于后者。

网友A:
这个怎么样?

网友D:
俺能想到的就是光耦 和三极管做开关,但是前者要优于后者。
******************
除了可以隔离外,实在看不出光耦哪点要优于三极管?
除非是价钱高、速度慢也算它的优点。

网友F:
me6219 系列里有SOT-23封装的

网友G:
TI有篇**专门讲5v和3.3v的问题。
要求不高时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上次看我们师兄做的一个项目是 3.3接430 3.8v接gprs 5v接其他ic,他用7805转5v再接1117转3.3v 2576转成3.8v 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