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的1M 与 50欧做何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27):
是匹配阻抗

网友B(2012-09-16):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个是针对可能造成的信号失真问题的一个匹配电阻的措施

网友D:
匹配阻抗。。
我们实验室的那台示波器,用示波器自带的探头测量信号时,用1M匹配;用同轴线测量信号时,用50欧姆匹配。匹配不对,测量不到实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