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09-26):
现在做一个项目用的TLV320AIC23这个音频编解码芯片。采样频率是48K的,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同样幅值的正弦波,先编码再解码(自收数据处理下再自发数据),发现个问题,频率不同的情况下,输出的幅值也不同。一般在几百HZ的时候稳定住,到10多K的时候幅值最大,过了22K后幅值变小了,然后慢慢没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幅值随频率不同而不同的情况,是因为隔直电容?本身也没有运放,如果不是电容的话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电路结构和成本所限,任何系统都是有带宽的,对于音频电路,带宽满足20-20KHz即可,一般非高保真系统的带宽还没有那么大,百余Hz以下和十几Khz以上就开始明显衰减了,具体可以看器件手册中关于带宽的参数或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