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1-09-26):
各位,这是一个摩托车防盗器上的产品,但是红色框中是什么元件呢?反正一震动这个元件就会报警,类似于震动传感器一类的元件,但是在网上又没搜到。
前端是一个磁铁,嵌在弹簧里,胶件里面好象是一个电感,然后输出信号到LM358进行放大,一旦轻轻震动这个元件,就会发出报警声,哪里有卖这个元件?

楼主:
不会吧?一个回帖都没?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电感线圈,一震动前段的磁铁的时候线圈的磁通发生变化,感应微弱电信号

楼主:
是的,哪里有出售?

网友B:
淘宝上、阿里巴巴上有很多,震动传感器。

网友C:
想不到震动传感器这样粗糙

楼主:
我在淘宝一搜了一下,没搜到,百度,谷歌都搜过,都没搜到,感觉这个很灵敏的。

网友B:
你用什么关键词搜索?很多这类产品的生产商都是小作坊,术语使用很可能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