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TIM2/TIM3

楼主(2011-09-26):
想请教一下:
STM8L参考手册上有写到
Clock-independent system clock sources for TIM2/TIM3
是不是LSE 327.68K时不用切换时钟,TIM2/TIM3可以运行?
目前有个项目正好需要用到在Active Halt模式下,不用切换时钟TIM2可以用来捕获外部信号,由于外部触发信号比较频繁,如果用切换时钟来做的话,功耗就大了,所以如果这个功能可以的话,是否可行?请熟悉的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到那句英语?在哪一页?

网友B:
估计LZ说的是下面这段。

你需要在Active Halt模式下,TIM2还能继续工作吗?按照我的理解,下面这段话中没有这样的意思,它只是说TIM2/TIM3可以使用LSE作为计数器的时钟,但TIM2/TIM3本身的工作时钟还是需要的,既来自SYSCLK的时钟。

楼主:
谢谢香水,正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考虑的是用Low Power Wait模式,此模式下一些外设可以工作如TIM2,USART等
所以先要进入Low Power Run,按照参考手册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Jump to RAM
2. Switch system clock to LSI or LSE clock sources
3. Switch off the high speed oscillators, the ADC and all unused peripherals
4. Mask all interrupts
5. Switch off the Flash/Data EEPROM by setting EEPM bit in FLASH_CR1 register
6. Add a software delay loop to ensure Flash/Data EEPROM off status
7. Configure the ultralow power mode for the regulator by setting the REGOFF bit in the
CLK_REGCSR register

在执行时,若执行完第七步,测得电流在10uA以下,这个满足要求,但是这个时候RTC和LCD运行不正常了,如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若把第七步屏蔽掉,只执行前六步,这个时候RTC和LCD正常,但电流测得是30-40uA,电流就大了,就满足不了需要.我要求是
哪怕是在Low Power Wait模式唤醒后执行主程序,平均电流也不能超过12uA,不知道芯片可行不?请帮忙分析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B:
我没有具体作个项目,只能跟你纸上谈兵。

从时钟图上看,似乎你的RTC和LCD时钟没有使用LSI或LSE:

网友C(2016-01-08):
引用 网友B:
估计LZ说的是下面这段。

你需要在Active Halt模式下,TIM2还能继续工作吗?按照我的理解,下面这段话中没 ...

虽然时间已经很久了,但还是要说一下。对于你说的它只是说TIM2/TIM3可以使用LSE作为计数器的时钟,但TIM2/TIM3本身的工作时钟还是需要的,既来自SYSCLK的时钟。表示并不赞同。我认为LSE通过外部触发的方式接入TIM2/TIM3,直接作为TIM2/TIM3的时钟,并不需要额外的时钟。STM8可以进行定时器级联,一个定时器的输出提供给另一个定时器作为时钟使用,并不需要额外的时钟。如果提供给另一个定时器的时钟是来自于外部晶振,也是可以得。    刚学stm8,还是不太了解,我深究下手册,再来反驳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具体作个项目,只能跟你纸上谈兵。

从时钟图上看,似乎你的RTC和LCD时钟没有使用LSI或LSE: ...

主要是因为msp430的定时器可以直接选择外部32.768kHz的时钟作为时钟源,能够运行在低功耗模式下,STM8L作为低功耗芯片,我猜测应该也可以让定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