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交流流过的电容可以看作电流源呢?

楼主(2011-09-26):
电容对交流来说有一个阻抗,1UF的电容在50HZ下的容抗也才1000多欧姆,怎么能看作电流源呢????????

网友A:
源内阻比负载电阻大得多,就近似地算是电流源。

网友B:
老实说,我不太明白楼主在说啥

网友C:
是阻性小负载(电压不高时),与电容串联时,表现为基本恒流。
总阻抗^2=容抗^2+电阻^2
直角三角形,有一个直角边很小的时候,斜边与另外的一个直角边相差不大,无论小边如何变。
1uF容抗是3183欧,接到220V交流电上短路电流大约69.1mA,如果有个阻性负载300欧,电压大约20V,那么总阻抗3197欧,电流68.8mA,因此大体具备恒流特性。

如果3183欧电阻与小电阻串联,那么恒流效果要差很多。串300欧的时候为63.2mA,下降了6mA,而刚才在1uF电容的场合,串300欧与不串,电流只相差0.3mA。

网友D:
楼上的解释很详细,对于初学者的我,表示感谢

网友E:
是阻性小负载(电压不高时),与电容串联时,表现为基本恒流。
总阻抗^2=容抗^2+电阻^2
直角三角形,有一个直角边很小的时候,斜边与另外的一个直角边相差不大,无论小边如何变。
1uF容抗是3183欧,接到220V交流电上 ...
引用 网友C:

1uF 相当于3183欧,而换成真正的3183欧电阻,恒流特性就改变了,这也许就是电容和电阻的区别吧?! 深究起来,还是不太懂,都是等效于3183欧,但为什么用电容就达到了恒流效果呢(事实确实是电容达到恒流效果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阻抗的计算公式,容抗是虚部,纯电阻都是实部。

网友A:
6楼:
并不是3183欧电阻没有恒流效果,只能说在负载电阻较小时,串联1uF电容比串联3183欧电阻恒流特性好一些,即负载电阻变化时电流变化小一些。

网友C:
做出曲线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串联1uF的确在开始的时候有恒流特性。

楼主:
看上面的曲线,说明3186欧的电抗和3186欧的阻抗在交流里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应该是源内阻太大,要远大于外部电阻,所有输出可以近似看做恒流!!!!!!

网友G:
11# areshan 阻抗是一样的,但分压的计算公式不一样。

补充一下,是阻抗的模一样。

网友F:
11# areshan  阻抗是一样的,但分压的计算公式不一样。
引用 网友G:

不对,一个是实阻抗,一个虚阻抗,如果再串一个100殴电阻,2个阻抗结果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