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 补泪滴死机

楼主(2011-09-26):
以前同事画的一块板子(altium designer画的),现在修改了一点点,修改完后, 补泪滴到80%就死机,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我用的AD10补泪滴无此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并不能代表别人也没有

网友B:
电脑配置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的电脑CPUE5400,3G内存。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改动的地方不多,我就一个一个PAD(VIA),补泪滴了。勾选selected object only。

网友C(2011-11-30):
用覆铜管理器把覆铜disabled,然后泪滴。
不然,覆铜的由导线组成,覆铜的先每根都会自动泪滴的。当然,如果覆铜模式选择其他就没问题,不过我才你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10是 shelve,没有disable。
谢谢。

网友D(2014-07-14):
能弱弱的问下,ad10补泪滴的在哪里啊,我找不到啊?

网友E(2014-11-15):
AD10补泪滴,每次都死机,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F:
不是电脑,不是软件,只是你加泪滴的对象没设好,地线上的VIA不要加吧?地线的PAD有选 择地加。

网友F:
这是我设的过滤器,你参考一下:
((ObjectKind = 'Pad')  OR (ObjectKind = 'Via') )And (Net <> 'GND')

网友(2017-12-19):
楼主你可以试试先把已有的泪滴Remove,然后在重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