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在导体中怎么没有被加速?

楼主(2011-09-26):
导体中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电场(电压)力的作用下可以定向移动形成电流,但是电子受到的是持续的电场力,怎么电子的速度没有在力的作用下被加速呢??????电子在导体中的速度就是电流,导体中(支路)电流处处相同,也就是说不管受到多久的电场力,电子速度都不变.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A:
有加速,但是速度越快就越容易撞到晶格,从而减速.如果是直流电压,则电子宏观上的平均速度是定值.

网友B:
to LZ:

按经典说法,自由电子在自由程内不受作用(或作用可忽略)。若无电场,则电子就像个在原子晶格(一种点阵)内运动的小球,除了与晶格点(原子)碰撞,其间为自由运动(即直线匀速运动)。显然,由于碰撞的随机性,自由电子的这种运动也显得杂乱无章。电子的自由程为随机量各有长短,取统计平均则可得到平均自由程。

如果存在一个电场,显然由于电场的作用电子在其自由程内不再是“直线匀速运动”,而是匀加速运动(小范围内电场视为均匀)。电子在电场内得到了定向的加速,但相比起原来的无规则运动来说所获速度甚小且碰撞后其动能基本都给了原子,总的来看主要还是呈现出其无序运动的特征。虽然无序,但宏观统计来看电子还是表现出定向的特性,这便就是电流(平均自由程内所获的平均定向速度)。

网友C:
电场是动力
电阻是“阻力”,结果是I=U/R

楼主:
谢谢HWM和sxdxy还有qc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