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使用库问题

楼主(2011-09-26):
做好元件封装,保存的时候,提示内存不足?应该怎样解决呢?谢谢!

楼主:
刚开始学这个,,好多地方不懂,,,请大家支个招

楼主:
自己顶下,,不能沉下去,,,

网友A:
俺没用过pads,只用过AD,给你教程。

网友B:
没遇到过:L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软件间兼容性问题,重启再做一次看看,有时候自己建库操作错误,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D:
应该是你没安装好,用那个绿色版就可以了
另外,PADS2009不错,体积基本没变,出gerber时PADS2007的中文bug在PADS2009中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