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解电解电容充电放电过程

楼主:
我现在接触一个电路,,就是电路充电放电过程 ,,我大概画了下电路,我想问一下,理论上C1冲到多少电压的时候开始放电,还有就是这个R1的阻止时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想要具体的过程,一般N V的电容 冲到多少电压放电 有没有具体公式 还有就是放电时间  以这个为例 帮我计算一下 谢谢大家 。
    另外 这个是一个曝光灯的电路 ,12个LED全部为白色的时候闪烁时间间隔较12个绿灯的闪烁时间间隔长 ,即12个led绿色时闪烁的快。是因为绿灯电压问题么(绿灯电阻比白灯的大 放电时间快?)
  还有个问题 DB3导通电压为30v左右,为什么我把C1开路以后 led仍然亮 ,此时DB3电压为10V左右 为什么就导通了? 谢谢大家  重谢

网友A(2011-09-26):
用示波器看看电容两端波形,就全清楚了。
注意:示波器外壳测量时接220V的一根线,这是相当危险的。最好示波器电源加上隔离变压器,且接好示波器探头后再将图中220V两端接交流电源。

网友B:
这么好的问题,就没有人想帮忙分析下?

网友C:
LZ测试得有问题吧?LED灯的闪烁频率应该是50Hz或者大于50Hz,或者干脆不闪.人眼怎么可能感觉到闪烁呢.
把电容去掉了,DB3两端的电压还是会超过32V还是会被触发,LED还是会亮的,LZ是不是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出来是10V.用示波器能才看出来峰值电压.

网友A:
5楼显然没有把双向触发二极管DB3的工作搞清楚。

网友C:
我果然是搞错了,时间常数很大,实际上C不能在一个周期内充到DB3的触发电压.
所以周期远小于50HZ,是会闪烁的.

网友B:
哪位给个清晰的解释呀!

网友C:
比较复杂,涉及到没有解析解的非线性方程,要用数值解法.
比如在t=0的时刻,市电的正半周通过D1,R1向C充电.充电方程为
R1C du/dt+u=310sin(wt)
u=1/sqrt(1+(R1*C*w)^2))sin(wt-phi)+A*exp(-t/R1/C))
phi=atan(1/R1/C/w),充电直到u=310sin(wt)结束.
只能通过数值解法算出一个正半周向C充的电荷.
先占位,我晚上回去算一下.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啊  具体点的公式多好啊  不可能这个电路的设计者是评空想想啊 ~~~

网友D:
计算公式是万能的。
但是考虑到投入产出比,调试一下电阻电容,比计算更快。

网友E:
看不懂...Ma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