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SP汇编的小问题

楼主(2011-09-26):
最近看了DSP2812的手册TMS320F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中有2条汇编指令没怎么看懂:.asg和.eval请大侠讲讲
还有这个例子也麻烦解释下吧:
.asg 1 , counter
.loop 100
.word counter
.eval counter + 1 , counter //主要是这句没看懂
.endloop
还有下边的程序 先谢了

网友A(2011-12-07):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手册,应当是每次循环把那个值加一吧
这个宏是就是两个数相加,只不过要判断是否是立即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