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小信号如何远距离传输?

楼主(2011-09-26):
我想将50mV~9V直流电压信号传输至30M,

请问有什么方法实现吗?才能准确传输,,而不受干扰呢?
(不打算用单片机采样后,传AD值~~,也不打算用串口)
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流来传(电流环)

网友B:
先放大  在衰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9V直流放大估计也放不到哪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C:
一用电流环,将电压转为电流。

二是将电压转为频率,传输频率信号。

楼主:
请问,如何将电压转换为电流,

这么大的动态范围,如何实现呢??

使用XTR115吗?

网友D:
可以用运放把电压转换成电流,就是一个压控恒流源,电流的动态范围比电压大得多。

网友E:
差分传输

楼主:
可以用运放把电压转换成电流,就是一个压控恒流源,电流的动态范围比电压大得多。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了解4~20mA电流传输,是不是这个电流传输对抗干扰是比较好的,

另外,50mV~9V(要求转换后的电流,要能分辨出10mV差别的电压),用IV变换后电流是多少,传输抗干扰比较好呢?

楼主:
差分传输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将这个对地的电压信号差分传输?

网友D:
我只是了解4~20mA电流传输,是不是这个电流传输对抗干扰是比较好的,

另外,50mV~9V(要求转换后的电流,要能分辨出10mV差别的电压),用IV变换后电流是多少,传输抗干扰比较好呢? ...
引用 楼主:

4mA起,主要是2线方便,传感器无需另接电源,所以电流不能从0起。
有电源的场合,可以考虑0.05V-9V对应0.05mA-9mA。

网友F:
来点具体的

网友G:
已经很具体了,如果到这里了还不会,那只能是基础问题了

网友H:
直流信号,一定要差分,然后滤波。不过数字化传输才是正道啊。

楼主:
直流信号,一定要差分,然后滤波。不过数字化传输才是正道啊。
引用 网友H:

请指点一下具体方法,谢谢了~~

网友H:
要么转换成电流环,这是工业控制领域常用的方法,要么就地量化成数字信号,然后通过485等网络进行远程通讯。

楼主:
要么转换成电流环,这是工业控制领域常用的方法,要么就地量化成数字信号,然后通过485等网络进行远程通讯。
引用 网友H:

像xtr115这样的芯片,4~20mA 两线传输,
如果我在传感器侧有电源,像lymex说的那样仅用运放将电压转换成电流传输(并不一定是
4~20mA),这样的话,我仅为一线传输了吧,因为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地,和30米外,采样电阻RL的地是相通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I:
我感觉还是v\f到f\v转换!

网友H:
长距传输的话,VF变换的精度可能会有影响,当然这要看要求了。

网友H:
像xtr115这样的芯片,4~20mA 两线传输,
如果我在传感器侧有电源,像lymex说的那样仅用运放将电压转换成电流传输(并不一定是
4~20mA),这样的话,我仅为一线传输了吧,因为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地,和30米外,采样电 ...
引用 楼主:

电流环必须是两线的,利用大地做公共端是不行的,阻抗对电流环而言太大了,即使有其它公共线最好也单独走,以免受到干扰。

网友J:
50mV 至 9V相差 180倍。动态太宽。又不能用AD。的确是个难题。用动态压缩技术,比如预失真技术。可要不失真地压缩、解压缩模拟信号不比AD简单。还是用AD算了。例如:采用动态压缩技术的模拟光纤传输功率放大器价格昂贵。大约上万美金。好像还只有进口。国人还做不出来。即使有国产,关键件:预失真模块亦进口。

楼主:
电流环必须是两线的,利用大地做公共端是不行的,阻抗对电流环而言太大了,即使有其它公共线最好也单独走,以免受到干扰。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用大地做公共地呢,而是用线将传感器侧地与电路板上地连在一起,而后再接大地是否可以?

网友G:
50mV 至 9V相差 180倍。动态太宽。又不能用AD。的确是个难题。用动态压缩技术,比如预失真技术。可要不失真地压缩、解压缩模拟信号不比AD简单。还是用AD算了。例如:采用动态压缩技术的模拟光纤传输功率放大器价格昂 ...
引用 网友J:

50mV~9V是个量程范围,你了解错了

网友K:
把模拟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传送!

网友H:
如果不用大地做公共地呢,而是用线将传感器侧地与电路板上地连在一起,而后再接大地是否可以?
引用 楼主:
所谓一定要用差分就是指不能用公用端或者说是地线传输信号。30M的距离共模干扰很大的。

网友L:
没选择,4-20mA电流环

网友M:
先把信号放大吧

网友N:
采用调频———高频———传输———解调———还原信号

网友N:
无线传输也可!

网友O:
无线传输电压模式

楼主:
谁能讲讲电流环怎么做

网友P:
:funk: 都是高手

网友E:
用两片运放就可以接成一个单端转差分电路

网友Q:
加直流偏置,再滤掉

网友R:
支持chunyang老师,数字信号传输才能把失真降到最低。

网友S:
电压-脉宽 发生器 动态范围1000:1?

网友T:
建议4~20mA传输,差分,数字,楼主都否定了。当然数字传输会更好。

网友U:
还有很关键,你用的两个线,必须是双绞线,这样能减小很大的宽频率范围的干扰

网友V:
放大转为差分信号,最好在配屏蔽线传输,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