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3S615的二相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2011-09-26):
摘 要:通过利用LM3S615单片机内部自带的PWM模块来实现对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进行细分驱动.由于LM3S615单片机内部的PWM模块由3个PWM发生器模块组成,并且每个PWM发生器模块可以产生两个PWM信号,可以同时控制3个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实现三轴运动.通过配置PWM模块,可以产生占空比不同的方波,从而在电机线圈内能够产生多种幅值不同的电流来实现细分驱动.[著者文摘]

网友A:
楼主是在万方下载的吗?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C:
这个运用在简单的电机控制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在多轴复杂运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