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电流问题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着重检查两方面,一是电源的的负载能力,二是抗干扰能力,电源负载能力不佳时突发浪涌会导致电压瞬态跌落,电源线路也要检查,避免阻抗太大。

楼主:
忘了告知,上述图上的VBUSIN 电源也是提供给 “处理SENSOR的DSP的IO口电压LDO 的输入电源。”

网友A:
那更要注意电源的负载能力和导线的阻抗,用示波器看看瞬态吧。

楼主:
应该是LED灯总电流过大原因?我把磁珠换成1k电阻就无此现象,但此时灯太暗!能用零状态和响应分析?如何分析?

楼主:
补充: 一般USB最大电流可以达到500MA吧,我们摄像头电流为150MA左右,灯得总电流正常工作也就15~20MA左右,能用冲击电流解释?

楼主:
我把led前的电容该成很小 和去掉  效果很好不出现问题 但我没有理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