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5LBC184这款芯片的求助

楼主(2011-09-26):
我要搭个485通信的硬件,用SN75BC184作为半双工的芯片。但是图中用万用表的短路测试两个芯片的A,B 端口互相之间都短路,但是用cpld发出数据驱动sn75bc184时,测试A,B两端的电压却有波形。要是短路,两端应该无波形啊!file:///G:/p.png

网友A:
这样的测试是无意义的,如果是真的短路,用电阻档也可以测得恒定的接近于零的阻值。

网友B:
别最后告诉大家你这N个485都各自并联了个100欧的电阻……:lol

楼主:
请问3楼,你说的是只需要有一路并联一个100欧的电阻吗?还是怎么办啊!

网友B:
如果是用标准的双绞线,应该是在线路两端各接1个120欧才对……

两个100欧并联就是50欧,用万用表的通断测试档的话也该叫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