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各节电压检测芯片选择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要低成本的,一个带AD的低成本单片机就可以

楼主:
2# lyjian 有没有好一点芯片推荐下啊

网友A:
什么要求?

楼主:
5# lyjian 至少要6路AD 因为要可以测6节锂电的电压

网友A:
MSP430、PIC等就不错,选个带10bit AD的就行了。
要便宜的话就选台系的片子。

网友B:
可能用到低电压检测IC,推荐BL8506,小封装,高精度,超低功耗。

网友C:
51单片机就有不少带10位AD的...
锂电池电压是个单极性2V~5V缓变量 测量相对容易

网友(2013-11-29):
楼主,能加你QQ请教你不,我最近也在做跟你差不多的产品,我Q251505649

网友D:
是单独是电池,还是已经焊好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