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最低2位数据无法读出???

楼主(2011-09-26):
(无正文)

网友A:
串行还是并行?

楼主:
并行的!

串行是不能读出数据的。

网友B:
并行的!

串行是不能读出数据的。
引用 网友C:

???
有并串之分的

网友D:
并行的!

串行是不能读出数据的。
引用 网友C:

虽然SPI一般只有MOSI
但是有IIC接口的。。可以读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到正题:lol
主要问题是我现在的12864最低2位数据无法读出(读出为0),其他的正常。
用的控制芯片为
SBN0064G
SBN6400G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低2位写,液晶能正常显示,就是读数据,最低2位读出来总是零

网友D:
检查下硬件,有条件可以更换液晶

楼主:
液晶换过(不过还是同一牌子,同一厂家)

硬件虽然我感觉有问题,但是也查不出问题所在,PCB2层板,写都没有问题,唯独读数据最低2位读不出来,要是都不能读可能更好点:lol
那样还有的头绪去查~

楼主:
/*********************************************************
- 功能描述:读LCD数据
- 隶属模块:公开函数模块
- 函数属性:
- 参数说明:
- 返回说明:
- 注:
*********************************************************/
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a(unsigned char sel_l,unsigned char sel_r)
{
        unsigned char tmpin;
        asm("cli");             //关中断以保证一个写操作完整的时序
    if(sel_l==1)//如果sel_l为1,CS1置为高电平,选择LCM的左半屏
    {
        SetCS1;
    }
    else
    {
        ClrCS1;
    }
    __no_operation();__no_operation();
    if(sel_r==1)//如果sel_r为1,CS2置为高电平,选择LCM的右半屏
    {
        SetCS2;
    }
    else
    {
        ClrCS2;
    }
        SetEN;
        ClrEN;

    asm("nop");
    DataPort_DDR = 0XFF;     //先对I/O口写1,保证上拉正确,读正确
    Lcd_Bus=0XFF;
        asm("nop");

        DataPort_DDR = 0x00;        //设置数据口为输入
        Lcd_Bus=0Xff;                        //上拉有效
        asm("nop");

        ClrRS;
        ClrRW;
        ClrEN;

        SetRW;
        SetRS;
        SetEN;

        asm("nop");          //此延时时间不可以更改2011.09.27
        tmpin=In_Bus;
        //asm("nop");

        ClrRS;
        ClrRW;
        ClrEN;

        DataPort_DDR  =0xff;
        asm("nop");asm("nop");

        asm("sei");

        return tmpin;
}

可以用了,还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以上程序测试过可以用的,不过不能保证对所有厂家的液晶都可以,具体还得对应看厂家的时序图,我这块液晶的时间卡在红色字样延时那里,多一条,少一条也都不行:L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时钟是多少HZ,一般来说,液晶屏的读写时序不会要求这么严格,如果有中断的话,岂不是经常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