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截止频率公式的等效的R和C

楼主(2011-09-26):
截止频率公式是 1/2piRC
在我标的"图1"中的高通电路里 为什么截止频率公式里的R是R1+R2 ?
在我标的"图2"中所示的电路为什么截止频率是"式1" , "式1"中等效的"R"为什么是rb'e, 等效的"C"为什么是Cb'e+Cb'c ?

网友A:
通用的方法就是写出传递函数。
图一比较简单,就以图1为例。
G(S)=UO/Ui=R2/(R1+1/CS+R2)=R2CS/[(R1+R2)CS+1]
根据传递函数可以算出有一个极点s=-1/(R1+R2)C,所以截止频率w=1/(R1+R2)C

楼主:
看不懂 那个函数里的变量S是代表什么?  极点s 怎么来的? 对S求导?
我对G(S)=UO/Ui=R2/(R1+1/CS+R2)=R2CS/[(R1+R2)CS+1]里的S求导  再令导数=0 得出S=0是极值点呢
总之看不懂  求解释

网友B:
那你要在多看看信号与系统

楼主:
看什么? 不推荐个书吗?
显然我肯定一便都没有看过这种知识

网友C:
2楼讲的好,不过有时候这个传递函数很不好求

S是laplace计算因子,傻猫猫......

楼主:
........  把来发问题的当老师是吗?  我忍无可忍了...  虽然这都不是义务 但何苦这样作弄新手?

网友D:
........  把来发问题的当老师是吗?
啥意思?我看不到有做弄新手的地方。
这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容易就能讲清楚的,就算老师能讲得很清楚,那还要看学生的悟性。本科大二或大三会教一门“信号与系统”。你问哪本书,书名就叫《信号与系统》,当当上搜一下,各种版本的都有,教材都这样。E文的,翻译的,国内的……不至于这都不会吧?
问是好,独立思考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