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如何通过CPLD读写SRAM ?

楼主(2011-09-26):
想让MCU通过cpld把数据写入SRAM,
其他时候CPLD能直接读取SRAM中的数据,
可是这个功能调试了好多天都实现不了 。。。
哪位大侠能提供点思路不?
谢谢了 !

网友A:
MCU写SRAM时间间隔恒定吗?如果恒定就可以等写完数据后由CPLD做一个读写机读取SRAM,我觉得不至于这么难吧

楼主:
MCU写SRAM时间间隔恒定吗?如果恒定就可以等写完数据后由CPLD做一个读写机读取SRAM,我觉得不至于这么难吧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CPLD先读取MCU的数据,读完后再把接收到得数据写入SRAM ?
这样的话大量数据连续写入时会不会有问题,sram好像是没有wait信号的,
而且MCU读取数据的话好像就要执行两次读指令才能读到需要的值了

网友A:
不是你那个意思,这么说吧,MCU对RAM来说是一个控制器,而你的CPLD需要做另外一个控制器来控制RAM,你的RAM不是双口RAM,所以说呢肯定是要分时控制RAM的,假如MCU写RAM时间间隔固定,那么你用CPLD做的控制器就得在空闲的时候去读RAM,这么说明白吗?

楼主:
assign sram_data = (sram_rd==0)?16'hzzzz:sram_data_r;
assign mcu_data =  (sram_rd==0)?mcu_data_r:16'hzzzz;
assign pld_data =  (sram_rd==0)?pld_data_r:16'hzzzz;

always @(negedge sram_wr)
begin
                        sram_data_r <= mcu_data;
end

always @(posedge sram_rd)
begin
                        mcu_data_r <= sram_data;
end

CPLD 里这样操作,mcu还是无法对sram进行正确的读写
wr rd 已经做了跨时钟处理

网友B:
;P

很简单的问题,做一个总线仲裁器,把CPLD控制SRAM的总线和mcu的总线通过总线仲裁挂到sram上,很简单的问题,都是些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C(2012-04-21):
MCU直接控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