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助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1-09-26):
现在在选型一款单片机:低功耗电池供电,LCD驱动88段,带一路ad测温,其他的要求不高(一般内部都带低压检测和RTC),价格控制在*币8元以下

楼主:
最好能使用C语言开发

网友A:
俺推荐国产的8位机。PIC/AVR/51中貌似没有一体的?
heltek :HT56R67/HT56R668/HT56C668/HT56R678/HT56C678/HT56R688
sonix : SN8P1829/SN8P1900/2900 Series/SN8P2808
EMC : EM78P520N /EM78P528N
建议LZ用带LCD驱动的单片机+带AD单片机做,价格可以做到4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耗可以降低吗

网友A:
32768晶体+内部PLL。 只在读取AD等高速动作时跑PLL(间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其他都进入低速模式。
平均工作电流应该可以做到100uA左右。

网友B:
4*19的LCD,FLASH 16K,带RTC,AD 8路。你功耗要求是啥?

网友:
PIC16LF1904/1907

网友C:
用十速的的4位MCU,电流可以做到2UA,
ADC的电流要根据你的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