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驱动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图一
    图二
请问这两种驱动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11-09-27):
初值不同

网友B:
to LZ:

还困惑于原来那个问题啊....

按理想器件来看,两个稳态后没有本质差异。但在实际器件下(特别是那个“2.2μF无极电容”),可能会造成意外的效果。不妨换个小电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图二相当于把信号加一个18V的直流偏量,是吗?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用图一的驱动方式发现,在信号频率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例如100HZ,运放就发烫, 图一的驱动方式,会加重运放的负载?

网友C:
原则上这两个电路确实是等效的,细节上的不同在于:
1)电容负极接-18V的电路对电容要求低,不必是无极电容,有极性的亦可,而电容负极接地的必须是无极电容。  所以你确实应该换个好的电容试试!

2)电容负极接-18V的电路在地线上没有电容电流,电容负极接地的在地线上有电容电流,这可能导致运放的自激(PCB LAYOUT不良时)! 这个可能性也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很高,因为电容负极接地的时候,用示波器发现电源质量变差了很多, 几百HZ到几千HZ的交流干扰,应该就是你所说的电容电流造成的
    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C:
6# zhufd_dream PCB LAYOUT要合理,再加适当的退耦滤波电容!

网友D:
上面图就不用电容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2个都用纯电阻负载进行测试 ,看2个电路差异有无?
如果无差异,结合5楼的电容电流一说,
看如果负载是电容+电阻的情况下,2者是否还有差异:
再进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思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