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24FJ256GB106的引脚映射问题

楼主(2011-09-27):
用指令RPINR19=0x001D;将UART2的RX功能映射到PIN30(RP29)上。MCU始终接收不到串口数据,花很长的时间才排查出原因。原来RP29脚与AN15功能复用,且上电后默认为AN15功能,所以需要命令:AD1PCFG=0x8000;屏蔽AN15功能。如此才能使映射到RP29脚的串口接收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复用功能的IO口肯定会存在这种事情,估计是你经验不足,否则不应该花很多时间来排查这个。

楼主:
小弟也是才接触PIC的单片机不久,因为DATASHEET没有很明显的提到这点,所以走了一些弯路。确实惭愧。

网友B:
资料确实不详细,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