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_FET_USB_用户手册

楼主(2011-09-27):
MSP430_FET_USB_用户手册,经典!!!

网友A(2015-05-21):
多谢楼主,需要这样的文档啊

网友B:
连JTAG口呀,具体怎么连哪根线连哪里芯片手册中有说明的。板子上一般都是放简易牛角座或者双排针。然后在IAR调试开发环境中选择usb调试器,编好程序后点debug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就能在线调试了。

网友:
FET这个接口比较简单,还可以仿真,断点调试

网友C:
具体怎么连哪根线连哪里芯片手册中有说明的。板子上一般都是放简易牛角座或者双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