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学好单片机

楼主(2011-09-27):
我是新手请我想学单片机 应该如何学起

网友A:
这要看“起点”,若完全无基础者需从基本的计算机原理开始学起(别以为这关可省,回头会发现那是事半功倍)。如果有基本的基础,则选一个型号的单片机熟悉其结构、指令和接口即可。“语言”方面,熟悉了机器的结构和指令以及指令的执行顺序(即程序)之后,再去熟悉一种“高级语言”(如C)应该不是件难事。

网友B:
先学好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再掌握适当的编程方法和编程思想,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是首要的第一步。

楼主:
感谢各位:victory:

网友C:
摸索着来吧!我也是刚学

网友D:
很简单的,买一块开发板,这是必须的,有了它你会发现单片机很简单,只有实践才是学的最快的,自己去写程序,去做项目,你很块会成为单片机高手的。

网友E:
我觉得有机会参与项目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机会多学习才能有真的提高

网友F:
应该如何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