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傻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1、将干电池的正极通过接地极与大地连起来(假设接地电阻在4欧以下),负极悬空,此时会不会有电子从大地跑到正极来?要是接地电阻足够小,是不是有能用万用表测出来?

2、在TN-S系统接地故障时,接地故障电流怎么流的啊?从接地故障点通过大地流回变压器中线点?这个电荷怎么守恒啊?在接地故障点,电子从大地跑到导体内,在距接地故障点较远的地方,电势不是0了么?电子还怎么运动?依靠扩散运动?变压器中线接地点电子怎么运动?从导线经过接地极跑到大地了?

网友A:
1. 是有电子在电池和大地间跑,方向要看电池的电势高低。万用表估计是量不出的了。
2. 把地当成一个电阻值很低的导线,而这导线连接了漏电点和变压器的中性点,这样会好理解些。

网友B:
re LZ:

首先,电池一极接地会有瞬间电流,但其非常微小。瞬间电流存在的原因是电源两极间的“电容”发生了变化。虽然存在瞬间电流,但用万用表基本是测不出来的。

其次,TN-S系统PE单独接地未必就没有回路,因为发电厂和变电站的零线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C:
同意3楼的第一个问题回复,“电容”稳定后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D:
没有回路了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E:
可以把大地看作一个阻值很小的导体,就干电池来说,其电压对大地来说太小,万用表不能测量那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