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怎么办?

楼主(2011-09-27):
27.12MHz贴片晶振用了10片,只有一个起振,其它都不振,换直插的就没问题,请问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不过有一点:贴片晶振指定的起帧电容是16pF,但手头上没有,只能用15pF的代替。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起振电容要求那么严格吗?

网友:
听说晶振管脚2端并接1M的电阻可加强启振,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负载电容16PF吧,cl=cg*cd/(cg+cd)+a
楼主可换一个27PF的电容试试

楼主:
两个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晶振起振只跟电容有关吧?

当然芯片,晶振都是没坏,并这里换直插的就能振。

网友B:
用有源晶振

楼主:
换有源晶振不是办法。

贴片的晶振难道还有什么窍门不成??

网友C:
是不是跟电源电压有关系

网友D:
贴片的你自己焊的?
是不是温度过高,焊坏了?

楼主:
开始时怀疑是温度的问题,但换晶振重贴过也不行,然后在晶振上加脚成直插的焊上去还是不行,所以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D:
换家晶振试试吧,总是有原因的

网友E:
一般晶振的协振电容都在30pF左右。

网友F:
把电容换大点试试

网友G:
挂地没,用烙铁烙一下晶振!
湿度大了也会不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