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新手求助(M0516烧不过程序)

楼主(2011-09-27):
我现在可以在NUC140  的板上烧程序了,今早在M516板上试,可以用ICP通过ULINK烧入导入码,能在HOPISP(2.58B)能进行ICP连接,但是提示USBISP 手动进入ISP状态.我把MO516的INT0脚接地,按住复位健也是不行,请问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晕,m0516就没有usb,故没有usbisp。
用unlink或uartisp

网友B:
M051和NUC120的ISP引导代码不是同一个啊 。烧错了是连不上的,另M051目前只有通过串口0进行ISP。用新固件可不要INT0接地。

楼主:
用unlink或uartisp
那具体步骤是什么了,大叔能否说详细些